怎么用PLC控制元件在触摸屏的位置

楼主(2010-06-03):
怎么用PLC控制元件在触摸屏的位置?谢谢大家的帮助先!

网友A:
呵呵楼主你的问题我还是不理解。是不是说把PLC的控制位状态显示到屏上面。如果是只要进行屏的组态就可以实现。方法很自由,可以通过图示的方式;也可以通过文本显示的方式等。

网友B:
同意楼上的回答,你的问题好难懂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想把PLC的输入、输出现在值状态反映到屏上?
比如用WinCCflexible2007组态。图形方式是先画个圆,然后选择属性等。文本方式是直接写文字再选择属性等。我认为如果能够做屏的程序这个应该可以理解。

网友C:
说的很晕啊!不明白

网友A:
如果我理解楼主的提问意思正确,那应该是把PLC运行的输入/输出状态反映到屏上来。也就是在屏上做若干个状态指示灯之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