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以为指令

楼主(2010-06-03):
LD M8002
MOV K4X0 K4Y0
LDI T0
OUT T0 K10
LD T0
ROR K4Y0 K1 →这一步怎么写不到程序里呢?
END

网友A:
问题没讲清楚

楼主:
ROR K4Y0 K1 怎么用编程软件写不进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ROR K4Y0 K1 怎么用编程软件写不进去?
确认你的PLC机型为FX2N或以上,FX2N以下机种不支持ROR指令。
Regards
下载积分:+1(colorvis) 热心助人

网友C:
谢谢3楼的回答
MOV K4X0 K4Y0是什么意思呢?
写入这程序是否直接就有输出了呢(Y0-Y17)?

网友A:
MOV K4X0 K4Y0 表示将输入(X0~X7 X10~X17)对应地传送到输出(Y0~Y7 Y10~Y17)
PLC运行后,就有与输入相对应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