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D变换

楼主(2010-06-03):
1:
LD X000
BCD D10 D11
LD X001
MOV K100 D10
END
请问运行时D11变成256是如何得来的怎么计算?
2:
ld x2 bin k2x0 d13
这程序是什么意思请教给解释下尽量详细点

网友A:
我的理解如下,首先你自己要知道什么是BCD码。
1. D10=100,即0000 0001 0000 0000,转为十进制就是256。
2. X7、X6、…、X0分别对应0、0、0、0、0、1、0、0,所以当X2接通时,数值4送入D13。

网友B:
谢谢您 的回答

网友B:
在这里D10不是十进制100吗?
K100 不就是十进制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这里D10不是十进制100吗?
K100 不就是十进制吗?
楼上说得对,可能不是K100,是H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