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3):
有两台设备采用普通电机驱动,需要同步运行角度误差不得超过5度,可以各自独立运行。我说下我的想法请各位老师指点下。
绝对式编码器3个  主控1个  1#设备1个  2#设备1个  变频器3台  FX2n1台 FX4DA1个
思路:  首先启动主控 指定主控、1#、2#运行频率   启动1#设备 用1#当前角度和主控当前角度比较 相等时1#启动
        运行中用主控角度和1#设备角度相减所得的值与1#设备指定频率相加然后写入1#DA模块 其作用在于1#滞后超前时进行加减速
        2#设备同上与主控比较。 不知道我的想法可行吗?求教!!!

网友A:
建議使用yaskawa mp2300 相位控制方式

楼主:
设备配的是普通三相异步电机不能改变了。
不知道我的想法可行吗?

网友A:
inverter+pg card+encoder

做同步運轉是可以,精度沒有servo motor來的好

网友B:
直接用的电机吗?
有其它的吗?
比如螺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的电机吗?
有其它的吗?
比如螺杆。

直接用电机驱动减速机然后带动设备运行。

楼主:
各位高手们给点建议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高手们给点建议啊!!!

既然規格已經選定完成,又不能更改,給你的建議有用嗎?

馬達在低速運轉時,你就有得忙了.[更換變頻式馬達]

网友C:
编码器作为反馈修正电机角度可行 不过我试过角度也就是在你说的5度之内 如果能配上减速机能好很多

楼主:
可行的话我就准备实施了。

网友D:
期待楼主能告知结果如何?

网友E(2010-07-06):
我车间有三同步用的是台达的

网友F:
我用过用2台变频器控制2台电动机的
同步就是用的同步器用的设备是在悬挂式输送链上的不知道对你可有作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期待楼主能告知结果如何?
请楼主相告

楼主(2010-08-27):
设计完成后使用效果良好,电机设定频率在40HZ-50HZ之间转速不低,驱动减速机后给编码器的信号是很稳定的。只有负载吃力的时候会略微停顿下但马上会赶上同步误差也只在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