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3):
         小弟是个三菱PLC初学者,现在碰到一段程序怎么看都看不懂,是关于变址寄存器V的使用的,麻烦大家帮我解释下这段程序的意思,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建议看看三菱的手册吧,上面讲的很明白了,手册这里有下载的。
  • 下载积分:+1(lxklz1140)

楼主:
    ,怎么没人帮我解答啊!那手册我早就看了,还是不大看得懂啊,万能的版主啊,你能不能站出来帮小弟解答一下啊。

网友B:
    作为一个变址,它的作用就是改变寄存器地址。
    在三菱PLC中,变址甚至连常数都可以改变。
    -----------------------
    最常用的就是D100V0这种数据寄存器的变址,那么它的含义就是:D100V0不是一个固定的数据寄存器编号,它是根据V0的值来表示指代的寄存器编号的。当V0=0时,D100V0是指D100;当V0=3时,D100V0是指D103;当V0=100时,D100V0是指D200 。
    -----------------------
    加上变址之后,实际的寄存器是哪个需要我们自己推敲,不是很直观,所以要细细的研究程序。
  • 下载积分:+3(lxklz1140)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答,我自己再研究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