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fx0n 是否可以直接 编码器(A相 ,B相,R复位)

楼主(2010-06-03):
请教各位fx0n-60mt 是否可以不用模块而直接 接增量型编码器A相,B相,R复位

网友A:
编码器是输入到plc的,怎么复位??
不明白

楼主:
编码器有复位的功能的。比如一根链条如果有许多个截距,设置在一个截距完成以后给一个复位信号。我没有找到fx0n的使用手册,所以想请教各位!

网友B:
不知道没有用过FX0N的,上三菱网站查一下,或者用高速计数输入模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