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上载问题

楼主(2010-06-03):
上载200程序,通讯已建立,但是程序不能上载,显示报警 Block version is a newer version can not be upload
不知道原因,求助大虾 。谢谢

网友A:
提示不都告诉你了嘛???

楼主: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B:
是版本的问题吧!

网友C:
翻译后是这样:“CK版本,是一个较新的版本不能上传”
很可能是程序和软件的版本不匹配,或者程序和PLC的版本不匹配

网友D:
嗯,把版本换高点试试。用V4.0 SP7或SP8.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3090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