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求助:有会做CF卡系统盘备份的高手吗

楼主(2010-06-03):
拜托高手指点:如何做CF卡系统盘备份? 问题:1.用读卡器和GHOST软件能做吗? 2.用CF卡转IDE卡和Ghost软件配合能行不?
3.ghost软件用哪个好?
真心感谢您的指点!

楼主:
有没人愿意指点一下啊

网友A:
至少我没有看见说谁使用CF卡来做备份,大容量的CF卡的价格要远高于硬盘,且读写速率又低于硬盘,从实验性质来说,1G的CF卡去备份Win98级的系统没有任何问题。
2、配合CF卡转IDE做备份也不会有问题,至少在04年应用的时候是无问题。
3、Ghost软件也仅仅是诺顿的产品而已,你并没有过多的选择,用你熟练的最好。
Regards

楼主:
衷心感谢Cvlsam的指点!我应该说更清楚一点:我说的系统盘备份是指用于设备控制的系统盘,他们将windows系统和程序都做在一张CF卡内,用户数据做在另一张卡内。 为保险起见,我们现在想做CF卡的备份,以便在万一出问题时可以救急。
Ghost软件有没有中文版好用的? 请用过的支招! 我下载了个诺顿克隆精灵V15.0,因为没用过,学习中,不知道好用不,可以用此软件做Ghost不?

网友B:
CF卡的序列号目前是只能通过量产工具来修改的,并且是唯一的。
如果要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可以读取CF卡的序列号,通过则让机器运行,否则就停止。
相对与硬盘的备份是稍微增加些障碍了。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B:
如果连英文版ghost的使用都有困难,我劝你还是省省吧,做这件事可能是害了自己。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C:
我做过一次CF卡备份,刚开始做了99%,就提示一个错误,后来在DOS状态里用GHOST32来做,可以用,你可以试试,当然要先买一个CF卡试试,你的备份是否有效

楼主:
感谢ayu的回复!
我在网上搜了些文章,也知道要在dos里用Ghost来做,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
如何进入dos状态,因为工控机里是windosXP系统,xp系统是进不了dos状态的。那么,是不是我需要做一张能进入DOS 状态的启动盘,先进入dos 状态再换备份好的盘Ghost还原到另一张CF卡?
制作这张启动盘也用CF卡做(通过CF转IDE卡)?还是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工控机上有两个CF卡接口,还有一个40针的接口没用到,可能是与硬盘相连的) 有点忙哈,下载了些文章没细看。
怎么进入dos状态,请会的朋友支招,衷心感谢!

网友D:
你的工控机支持U盘启动么?这个需要主板支持的,有光驱么?没有你可以用外置光驱,你的电脑有空闲的40针接口的。用光盘引导到DOS状态,或者直接拆CF卡,用读卡器,用别的电脑做备份到硬盘。
我实际操作过的,完全可以。
如果你的操作正确,绝对无任何问题的。建议你线练习一下,如果GHOST操作错误的话,会很罗嗦,轻者备份不能用,重者反向覆盖,只能找角落
了。

楼主:
感谢楼上guochunyi 大侠的指点!
因为现在有别的事要做,这个备份不是很急的事,我先放一下,等买到东西再做。
工控机没有光驱,看来用外置光驱是个选择;另外,我在自己电脑装了个矮人DOS,5.3版的,用里面的Ghost不知道行不行,也许到时可以试一下;不行的话还是装Ghost11.02或Ghost 8.3版的试! 也谢谢楼上几位朋友的忠告,小心操作,千万不能弄反了,不然可能不只是掉鼻子的事了

网友E(2010-09-19):
楼主不知道弄的如何了,我这儿也有个同样的问题,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