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3):
大家好,小弟以前搞三菱PLC,最近学欧姆龙PLC,有2个问题问下各位:(如图)
1.  程序那个地方,有新程序1和新程序2(未指定),这是什么意思,怎么有2个,还那个新程序2前面怎么打个个“×”号?

2. 新程序1中,有段1、段2、段3、END,是不是说“段1+段2+段3+END”就是一个完整的程序?只是把它分开一下(即段2的开头程序接在段1程序的后面)?

以上谢谢热心人!

网友A:
这个两个不同的程序,可以用来比较分别对错或者修改,另一种是两个PLC的程序共一个画面打开,对同一个工作程有多个PLC程序的有比较直观的操作和方便寻找。
  • 下载积分:+2(lcl0904) 热心助人

网友B:
    哦  !原來是這樣的!
    謝謝楼上的大侠.谢谢!
    我也是用三菱的,刚学歐姆龍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C:
    引用楼主lcl0904于2010-06-03 22:34发表的 欧姆龙“段”和“程序”的含义? :
    大家好,小弟以前搞三菱PLC,最近学欧姆龙PLC,有2个问题问下各位:(如图)
    1.  程序那个地方,有新程序1和新程序2(未指定),这是什么意思,怎么有2个,还那个新程序2前面怎么打个个“×”号?

    2. 新程序1中,有段1、段2、段3、END,是不是说“段1+段2+段3+END”就是一个完整的程序?只是把它分开一下(即段2的开头程序接在段1程序的后面)?

    1、程序你可以写很多~~~而不仅仅是2个,未指定代表你未为程序指定任务,只有分配了任务,程序才被运行。

    2、段1,段2……End组成了一个程序,为了组成结构化编程方式,才这样做。

    当然,你也可以将程序写在一起,如果你不觉得头有点晕的化。

    CP1H的编程手册第2章节会加深你对于欧姆龙的理解。

    Good Luck
  • 下载积分:+2(lcl0904)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