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谁能解这个S7300密码

楼主(2010-06-03):
用 读卡软件读出的MMC卡转换后的程序(只有系统数据),解密软件读不到密码,硬件组态里能看到有密码星号,"用星号密码查看器"也无法查看密码.那位高手能帮忙读出密码.

网友A:
没有下载到程序块,读出密码后联机下载试试能不能读到程序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B:
你都转换了,不行。要直接下载的MMC文件

楼主:
就是读不到密码啊.无法上载程序!!谁能读出密码,定酬谢!

网友C:
你用读卡器读出后的原文件发到论坛上,我给你解,不要转换,转化后我打开看不到任何东西

网友D:
下载了没有程序啊连组态图都没有

网友C:
下载的文件就是这样的,你也打不开。什么也看不到,你就把你读出来的文件发出来,我给你解密,然后你在PLC上下载或上传,
读出的文件在标题(S7300解密高手请入)里面,请您帮忙看看,能不能读到密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