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3):
大家好,本人以前学三菱的,现在想学欧姆龙,有个问题:三菱FX系列I/O点是以8进制编号的,Q系列以16进制编号的;那么欧姆龙的CPM1A  I/O是怎么编号的?欧姆龙I/O编号,大小型PLC有区别吗?谢谢!

网友A:
位是十六进制用十进制编号,X.xx, X代表字号,xx代表位号00-15,不同种类存储区视plc而定,小型机00-11用作输入位,00-07用作输出位,没有用作输入输出的可作内部使用
  • 下载积分:+2(zycyhwan) 感谢分享

网友A:
    小型机00-09用作输入字,10-19用作输出字,00.00代表输入字00第一位,10.00表示输出字10第一位,官网去下载编程手册看看

网友B:
    1、欧姆龙的CPM1A  I/O是以16进行制编号的,IN=0CH、1CH、2CH.......
    而0CH就有16个位:0.00~0.15,0.00~0.11为物理输入点,0.12~0.15是软输入点,可以当内部继电器用。其它CH相同,增加扩展模块的话CH向上类推。
    OUT=10CH、11CH、12CH......
    10.00~10.07为物理输出点,10.08~10.15是软输出点,可以当内部继电器用。其它CH相同,增加扩展模块的话CH向上类推。
    2、大小型PLC IN类似,OUT有区别:可能会用到100CH/1000CH。

    回答完毕!
  • 下载积分:+2(zycyhwan) 热心助人
  • 人生的成功不在于拿到一副好牌,而是怎样将坏牌打好。

楼主:
    谢谢1楼和3楼。

网友C:
    中型机是顺序提增,而且输入输出自由定义,比喻,第一块是0H(00。00-00。15)1H(0100-0115)区分辨别是输入为ID(16位输入,32位输入,64位输入。)等,输出是OC(有8位和16位两种输出型号)。中型机指CJ,C200,C200GH等系列机型。自由定义实际上是当你输入输出已经定义好而且程序也完成大部分工作。但厂家又要求增加功能时,而且没有多余的输入点,这时可从后面增加输入模块。例:最后一块顺序是OUT(输出)1215,现增加的IN(输入)1300-1315顺编辑程序就可以运行了。小型机,输出为CPM10。00-1007,1100-1107顺增,CQM1输出为了100。00-1015,10100-10115以此类推。
  • 下载积分:+1(我爱2小硕)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2(zycyhwan)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