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线槽离器件的距离为多少

楼主(2010-06-04):
现在在做柜子布局图,不知道器件,比如继电器上端应该离线槽的距离多少为合适?35mm,50mm?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标准,一般中继我留20mm左右,其他交流接触器什么的根据电线的粗细来定的,粗的多空点好接线

网友B:
这个要根据不同的元件的散热要求来定。此外,还要根据美观来合理安排元件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