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与编码

楼主(2010-06-04):
LD X000
DECO X000 M10 K3
LD X002
ENCO M20 D10 K3
END
请问各位这两条指令是什么意思,能实现什么功能?
书上说的X2-X0组成的二进制数为N,X2-X0不是输入继电器吗怎么能做位数呢?

网友A:
DECO指令将X0~X2(共3位)组成的二进制数编译成十进制数值对应M10为起始位置(2的3次方)个中间继电器里,对应的中间继电器置1。
ENCO指令将M20~M27(2的3次方)个中间继电器组成的二进制数转换成十进制数存入D10.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能说具体些吗
能完成什么工作?
有什么动作之类的?

网友A:
能完成类似于电话自动交换机的译码动作。ENCO么可以用在电梯里每个楼层代表一个输入点,电梯停在哪个楼层,编码后在电梯内屏幕上显示所在楼层。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对于初学者还是很高深啊
X M 不都是位原件吗这里怎么能说是数呢?

网友A:
用X,M的导通或断开来表示二进制的1或0.这样一来,比如X3=1,X2=1X1=1X0=1,可以编码成1111即十进制数15,那么你程序里的M25就导通。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这个程序里没有X3 X1...是不是说要使M25导通就要单独再把X3 X1 ...这些输入继电器接通呢(也就这些继电器就不能在做别的用途了呢)?

网友B(2010-07-18):
请教,k3是表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