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4):
小弟在此求助各位前辈指点:  刚接触三菱PLC时间不长,因设备程序没有注释,想通过GP画面中的地址在PLC程序中找到相应的软元件,进行简单的注释编辑。
有的可以找到,但有些为什么找不到呢??
GP 画面

PLC查找程序

网友A:
你确定是这个寄存器地址吗?数字好大啊。。。。。。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HMI和PLC是用不同的软体的!功能不一样!

网友C:
敝人认为:由于触摸屏上的操作对象是位变量,D310805代表的是D3108的第5位。

您可以尝试在PLC中查找D3108来看看。

Regards
  •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

楼主:
    先谢谢各位师父。。刚查找 D3108还是无法查到该寄存器。。
    可能是HMI与PLC 设定不一样吧。。。

网友D:
    PLC是什么型号的,找找与之相邻的看有没有。

楼主:
    三菱Q06H   触摸屏是GP 2600,  设备是韩国做的,很变态!!

网友E:
    GPPW監視狀態,查D3108第五個BIT的狀態.

网友F:
    引用第3楼cvlsam于2010-06-04 13:19发表的 Re:新手求助各位前辈:通过GP画面里的操作位地址,在程序中为什么查找不 .. :
    敝人认为:由于触摸屏上的操作对象是位变量,D310805代表的是D3108的第5位。

    您可以尝试在PLC中查找D3108来看看。

    Regards

    同意,找D3108.4看看。

楼主:
    真搞不懂了,查D3108.5也是查不到。。有时间把整个程序传上来,大家一起看看吧。。
    触摸屏画面做的还可以。。

网友F:
    传上来看看吧,大家一起研究下。

网友G:
    可能GP用了脚本编程,一些简单的逻辑通过HMI就实现了,GP的全局脚本很方便的!

网友H:
3樓講的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