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PLC与触摸屏的通讯

楼主(2010-06-04):
我用RS485通讯线。触摸屏和PLC连接。触摸屏检测不到二者之间的通讯。连接失败。问题出在哪里。请高手帮忙讲解下,谢了

网友A:
我觉得的你软件设置有问题

网友B:
触摸屏跟PLC 的链接是R232的 你用485的 要在触摸屏的接口设置
如何设置。请讲详细点

网友C:
弱弱问下楼主,你那485接头有没有自己焊接过,插在触摸屏COM2上没?

网友C:
14为+23为-,好像是这样焊接的。可以看下说明书上接头焊接,

网友D:
台达触摸屏后面有三个口的啊,一个232,两个485的啊,还要在编程的时候要设置一下的啊

网友E:
请问是台达那个系列触摸屏,有A,AE,AS,B之分。
首先保证连线没有问题,然后在HMI软件里指定你所用的连接口,肯定是COM2或COM3其中之一,通讯格式用缺省就行。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设置没有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