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SB-RS232线,用COM5,三菱FX软件只有COM1.2.3.4

楼主(2010-06-04):
请教:用USB-RS232线,用COM5,三菱FX软件只有COM1.2.3.4,怎么办呢?

网友A:
在“我的电脑”属性----设备管理器中修改com口的属性

网友B:
先把转换线插到USB口上,否则设备管理器里面找不到com口的

网友C:
先把转换线插到USB口上,然后按照下图操作

网友D:
guochunyi 真是热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