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一个指令问题希望高手回答

楼主(2010-06-04):
SHR_DW这个是PLC公式。双字右移其中IN是466297600,N是16最后uot是16#00001BCB.这个公式怎么用电脑上的科学计算机来算, 16代表什么??
还有就是如果S7--200中的读取实时时钟,拿来控制时间的话,和它比较的是按小时算;还是秒算;还是按天算的;希望高手回答一下;做个带说明的例子最好谢谢了;

网友A:
问题1:那是编程手册上都有的东西,你在考量大众的智商?
问题2:你既可以使用秒,分,小时,也可以按日期,更可以按星期几来比较。
至于例子,Step7 Microwin多语言版关于实时时钟已经有足够的例子,只要你安安F1就可以。

网友B:
把466297600转换成二进制后右移16位得到的数用16进制表示就是16#00001BCB
‘’16#00001BCB‘’前面的16#表示16进制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以前不知道没有细心好好看问出这么笨的问题;对不起了

网友C:
哎!现在发现好多人不愿意看手册、书,自己不思,一上来就问,要知道在实际调试什么问题都可能出现,靠自己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