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线路板

楼主(2010-06-04):
这个线路板从s-200通信口到线路板A,B,线路板再到安川变频器R+,R-
问:1,在哪里能买到这个线路板。
2,此线路板可以s7-200同步发送频率数据到每个变频,而不是一个一个发送的。

楼主:
难道大家都没看到过吗?是s7-200通信6只变频用的。怎样买到

网友A:
看下200的通讯协议跟变频器的接口板所用协议,应该可以判断出来吧

楼主:
s7-200通信6只变频用的

网友B(2010-08-14):
看看板子上好像有单片机的cpu,可能是个安川的协议转换板,把安川的通信协议统一转换成一种协议,然后用s7-200去通信。个人感觉这个东东是厂家有意装上去的,目的是呵呵。。。。坏了让用户自己搞不定,他们的钞票有得赚咯!

网友C:
愚蠢至极的做法 直接MODBUS RTU搞定 赚钱的方法之一 故意不随主流 忽悠你速度快之类的

楼主:
请教s7-200与安川自由口怎样通信,三肯,海利普我都会了,就安川不会了
ptre@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