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指令

楼主(2010-06-04):
这个指令有什么用,怎样创建它。

网友A:
这应该是功能块, 用于控制步进电机或变频器,或者比例阀。。。主要看它在整个程序中的作用,还得看功能块的源码才能完全明白。

网友B:
应该是子程序。你把程序块展开之后应该能看到名称为Rio_Adj的子程序。

网友C:
这是自己做的子程序吧,在调用子程序时就这样显示了
为了心中的梦想,我会不懈努力!

网友D:
不是功能块,而是按编程人员自己思路编的子程序。具体功能打开这个子程序看看可以理解。

网友E:
是子程序,子程序里边设有局部变量

楼主:
是子程序,帮我分析一下Rio_Adj的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