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MT6070IH屏

楼主(2010-06-04):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我把程序下载到MT6070IH 威纶屏上,就是进不去,本人全安照说明书上的操作,还是不行。屏和线全是原装的新的,不知道是不是跟EB8000的版本有关,我的版本是EB8000,345的版本

网友A:
我用3.32的版本,没问题。
线没有问题的话,会不会是端口选择的问题?

网友B:
可能是版本低、设置系统参数不对,i系列是支持U盘下载的很方便,感觉不错,至于如何有U盘下载,它的手册有说明 ,如果没有可以去它官网下载
http://www.weinview.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