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的连线请教

楼主(2010-06-04):
请教一下,威纶MT6056与MT500系列的下载线是否一样?我在一台旧机上拆下一个MT6056的屏,用MT500的下载线怎么也连不上。

网友A:
用迷你形的USB数据线下载。

网友B:
MT6056要是USB2.0的下载
三菱

网友C:
数据线是一样的,但使用软件的版本不对,M506要2.74版本了

楼主:
再请教各位MT6056I不是用800系列的软件吗?

网友D:
是的,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