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台达程序上载

楼主(2010-06-04):
新手上路,请各位大师指教。
单位有一台达40EH PLC,不知原程序是用哪个版本软件编写的,我现用WPL207、208、209、211、212。全部试过,都提示“通迅出错(功能不支持)”。
请教还有哪里设置不对?谢谢!!!!!!!!!!!!!!!!!!!!!!
(补充:通讯电缆是好的,我刚买来的,而且在别的台达PLC(EC型)上试过.

网友A:
端口对吗,com1,还是usb的

楼主:
端口没错,是com1口.

网友B:
是不是被人加密了?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楼主:
谢谢各位的!我弄明白了,台达真是垃圾,上载程序只有一次机会!!!我第一次用低版本的软件上载,有很多出错,第二次就再也上载不了。别的品牌没这样的道理!

网友C:
不是台达垃圾。只是你对台达的PLC还不了解。我一开始接触这个品牌的时候,和你一样不知道怎么下手,在没有任何台达手册的情况下,我套用信捷的一些,模式和指令去做,现在感觉台达的比信捷丰富多了。

网友D:
99%是通信没设好。1%是线的问题!
rs232 站号选0 自动测试一下!
加了密码不会是显示通信错误。
也没有上载一次的设置,密码错误次数可以限制。
别动不动。。。垃圾
有本事自己做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