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输入接线?

楼主(2010-06-04):
如图。记得三菱的输入接线拿个开关把COM和X接一下就好了,刚学欧姆龙,这个输入那里有个电源啥意思啊,是外部供给的吗?谢谢

网友A:
是的,欧姆龙都是外部供给
下载积分:+2(zycyhwan) 热心助人

网友B:
三菱做的很死,像OMRON做的很灵活,NPN与PNP读可以用,三菱就要主要是S(源型)还是COM(漏型)了。OMRON就是要引一下电来激活,它里面有两只不同方向的光电管,正向与反向都会有一只同,然后提取光信号来激活信号
下载积分:+2(zycyhwan)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