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能耗制动

楼主(2010-06-04):
0.75KW的异步电机,要想断电后能马上停止,采用能耗制动方法,请问用于制动的直流电压和电流大约是多少?

网友A:
在变频书有推荐选值,但无固定选值,要满足P=U*U/R就可以了,当然功率越大刹车时间越短
在三相电机 中U推荐为460v
就是说p=460*460/R

网友A:
我说的采用电阻的选值,一般的能耗制动都是采用电阻

网友B:
你这个机器起动频繁吗?如果不频繁可以用220V直流,必须注意制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