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4):
      小弟刚学三菱PLC不久,最近碰到个模拟量的问题老是搞不懂。求大虾们帮帮忙。
有个PH测量仪可以输出4~20mA,要求设定一个PH值,若高于或低于这个PH值就启动
泵向里面加酸或碱
  跪求一个完整的梯形图,工控界的大大们快进,来帮小弟一把啊

楼主:
    这几天,吃不好,睡不着,被他弄了个半死,还是没搞出来,
高手们快进啊,在线等

网友A:
什么型号的plc?看来要用pid调节

楼主:
  FX2N-4AD

楼主:
  高手们都不在吗?还是没看见

网友B:
寫一段斜率程式,就好了

楼主:
   怎么写啊?听别人说用FROM   TO  可以搞定,可惜偶不会,
写了几个都不行

网友C:
PH值输出12mA时酸或碱泵都不启动,若小于12mA时就会启动碱泵,若天于12mA时就会启动酸泵。至于泵运行多久,就看仪表的反应和泵的流量了。程序吗就自己考虑一下,不会很难的

网友D: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0NDkxNjg4.html     看看这个介绍你应该就明白了!
别人看我在工作,其实我在玩,别人看我在玩,其实我在工作。要把工作当成娱乐,那就不会觉得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写啊?听别人说用FROM   TO  可以搞定,可惜偶不会,
写了几个都不行

你不會,也要看一下說明書.

4ma=0

20ma=4096 or 32768 [看模組解析]

再利用斜率公式,求出你想要預設值.
.

网友E:
对着模拟量模块说明书上的那段代码程序照搬就得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对着模拟量模块说明书上的那段代码程序照搬就得了

是呀,其他的什么的工艺要求无非就是对你采集到的数字处理了。
精确控制ph值才是关键,与你的ph值检测探头位置和系统循环构造是否合理关系较大。

网友G:
你用这种控制方式来控制PH值很难稳定的,因为从你加入酸或碱到你的传感器检测到酸碱值,很有可能检测到时,实际上已经过了,我单位就是做化工的,这个我在用高精度的PH计时经常遇到,所以你编制程序时最好做个延时输出加酸碱的程序,不然你那个很有可能一直反复的在加酸碱了

网友H:
请在本站上搜索4AD吧。。有很多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