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是怎样算的。。

楼主(2010-06-04):
加热电流是怎样算的。。是3相加起来一个电流,还是什么。。假如1相是5A 三相是不是加起来15A这样个说法吗?加热线是不是按5A放线还是15A放线呢?

网友A:
5A,用2.5mm^2的线

网友B:
依欧姆定律::I =U/R .按照经验算法.:“ 电力加倍.电热加半.” 电力指:电动机. 如果功率1KW.. 那么按照电力加倍算,那么就乘以2.那么它的电流是:2A。如三相电机7.5KW。那么乘以2。那么电流是:15A。电热:指的是加热棒等。如果加热棒1KW,那么按照电热加半.来算.那么就是。1KW*1.5 =1.5A

网友C:
要看你负载连接方式是星型还是三角型连接
三角形连接线电流是相电流的1。73倍
星型连接相电流等于线电流

网友D:
P=1.73*U*I功率因素

楼主:
它的电流是15A呢,还是5A来放线。。接线方式是星型接法。。。。

网友A:
论坛上有电气控制柜的手册,写的很清楚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E:
每相 就按5安来

网友C:
在铜芯线上,我们一般一平方毫米的线是按3A算的,也就是说你采用2.5的线最好,在配电柜中,动力最小配线是有规定的,一般不小于2.5
者只是我们的公司规定
我不知道IEC的规定是多少

网友F:
加热电路纯电阻,5A就是5A

网友G:
5安.啊.不少于5个字

网友H:
用电流估算法1K=2安的电流一平方的电线就可以了,一平方的电线是9安。

网友I:
加热器是纯电阻线路,计算电流时系数为1,所以单相为5A时就按5A放线,国产线采用1.5平方四芯线足够了。

网友J:
大家看看自个用的电器吧,如电壶,1KW是多少电流-单相220的,用了线径多大?。注意用星型接法,电加热器的工作电压为380!!!!!!!!!!!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K:
是星行接法是按5安算

网友L:
我同意9楼的意见。
在我设计的电控箱里,动力部分都是用2.5mm²及以上的电线。
不过要看LZ所用的场合了,哈哈

网友M:
按5安计算..

楼主:
按5A计算那线就不应该要多粗了,我用钳形表卡电流到30A了。。。

网友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