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后居然有病毒

楼主(2010-06-04):
我在咱们的网站上下载了仿真软件,下载后360查杀后显示居然有一个病毒。我晕,不知道是真的病毒还是检查错误唉 怎么办呢

网友A:
应该没有的,360检测有时候有问题的。。我也有时候是这样的,,看你自己认为好了。。

网友B:
如果是我提供下载的就没事,网友的最好查一下。

网友C:
这里的一般是安全的,你可以用另外的杀毒软件扫描一下。倒是有QQ的朋友问我三菱的仿真不能安装的问题,我远程操作,给他关闭360,马上就安装好了。打开360全盘扫描,也没发现什么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