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4):
各位高手:
   第一次做伺服用FX1N直接发脉冲给MR-J2驱动器,目的是给1个直径190毫米的圆盘作圆周旋转定位,要求有电气设置原点,然后根据设定的目标值来定位。在放大器参数2中选绝对位置系统,放大器没有使能输出(程序中没有使用ABS指令)。改选增量后有使能输出,按下回原点,电机稍转就左右摇摆后伺服报过载。电子齿轮比为8192/225,回原点指令DZRN K2000 K1000 X22 Y000.
                                                                                                    点动指令 DRVI K2500 K300 Y0 Y4
                                                                                                    定位指令 DDRVA  K500000 K10000 Y0 Y4
问题:选绝对位置后是否程序中一定用ABS指令;
      齿轮比有无问题
      几条驱动指令里的数值有无问题。
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怎么就没人指教下呢?

网友B:
你的控制方式是走角度的,1PLS=0.1度,

可以把程式上傳嗎?

网友C:
走圆盘是否电子齿轮比设定小于1?
程序中无须用到ABS指令,如果有近点(原点)感应的话,不需要伺服绝对位置。程序可以使用相对或绝对定位。
按照你的电子齿轮比,绝对定位指令中的频率过高。
伺服电机功率是否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