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比例控制阀问题,急!!!!!

楼主(2010-06-05):
请教:双比例控制阀线圈有正负之分吗?若有的话怎么样才能知道,线圈目前没标明正负。台湾机立的:
http://www.hydraulic114.cn/Productshow-161.html
,型号:EFBG-03-125-H

网友A:
应该没有正负之分
QQ:532904130

网友B:
应该没有正负之分。假如电磁阀插头有指示灯,那就有正负之分了,但功能不受影响。

网友C:
没有正负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