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减速电机接线问题

楼主(2010-06-05):
最近有台齿轮减速电机,按照端子接线后,电机不转,但有嗡嗡的声音,不知道为什么,原来有个8UF的电容,现在没有接了,是不是没有接电容的问题,但是调速器上也没有接电容的端子,请问有哪位师傅知道那个电容应该接到哪两个端子上呢?(调速器上的端子主要有:S1、S2 是电机速度反馈端子,U2 、Z2是电机的主副绕组端子,然后就是正反转端子和电源端子)不知道那个电容应该接到哪个端子上才对,请教各位师傅了。

网友A:
楼主在说单相电机吧?有的电容是接在调速器内部的,还要看看调速器功率和电机功率匹配。

网友B:
没有接电容,启动不了,所以有响声。

网友C:
单相电机是要把电容器接上去的,不接的话没有启动角,不能移相,就不能运转只有嗡嗡声。

网友D:
电机应有三个抽头,如果正反转的话电容接在主副绕组两个头上,公共端接电源,其他两个头就是正反转的,接电源的另一相。

网友E:
你说的应该是单相电机,单向电机有启动与运行绕组,三线抽头,分别用万用表测量会看到,两项电阻之和等于第三项,那么第三项为启动绕组,电容接在第三项两线之间,接好后其中一个线头接电源,另一个线头悬空。电源的另一根线接在剩余的线头上。需调整转向时,只需调换电源线接在第三项原悬空位置,将现接线头悬空即可。

楼主:
谢谢你们,问题已经解决了,电机上是有5个线的,但有两根是电机的速度反馈。其他的就是电机的主副绕组了,电机的调速器上本来就带正反转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