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8MR故障

楼主(2010-06-05):
FX2N-48MR已使用5年了,DC电源,DC输入型,最近上电后无任何反应,电源指示也没有。不知是什么原因,请教大家,急急!!!

网友A:
量一下PLC输入电压够不够,如果够那PLC本身坏了。

网友B:
从基本入手,打开外壳查看电源部分-故障最高的,问题可能出在这儿。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C:
如果确认外部DC电源有的话,就要拆开来看了,大部分是PLC自身的电源出了问题了。

网友D:
很有可能是PLC电源有问题。

网友E:
多半是输入点短路了,PLC电源自身保护就很好,一般是不会坏的,我以前遇到过,输入点短路,PLC什么指示也没有,把输入断开看看

网友F:
开关电源挂了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楼主:
原因已经找到:PLC内DC24V电源输入插接件烧毁造成电源输入开路!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