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急!!!求编码器型号

楼主(2010-06-05):
元器件:PLC,编码器,触摸屏,变频器。
要求:用编码器的脉冲数控制电机旋转方向及升降高度!
现在迷惑的是应该选用什么型号的旋转编码器,分辨率多少?
三菱FX1S的PLC支持A.B相编码器吗?

网友A:
手摇脉冲发生器 100p/R 接入PLC高速计数器输入端 或用增量/绝对值编码器作为反馈 用设定值和实际值作比较控制电机

楼主:
手摇脉冲发生器 ,没有唉!
编码器要用到脉冲数,与齿轮比这个怎么算?

网友A:
根据你要的精度来设定齿轮比 编码器的脉冲数和齿轮比最好是整数倍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要的精度来设定齿轮比 编码器的脉冲数和齿轮比最好是整数倍的关系
能说的具体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