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5):
在下载梯形图到PLC时现遇到如上问题,CPU是三菱Q 06H。小弟新手,请问大家该如何解决?急需解决,在线等... ...

楼主:
我等呀等

网友A:
引用楼主liuruima于2010-06-05 14:46发表的 RUN中写入时不能插入/删除END指令 :
在下载梯形图到PLC时现遇到如上问题,CPU是三菱Q 06H。小弟新手,请问大家该如何解决?急需解决,在线等... ...

為何要,插入/删除END指令.

删除END指令,應該有訊息警告!才是.

网友B:
end是系统自带的你怎么删

网友B:
你可一在END前面写或把程序下载下来重新写不就行了

楼主:
感觉是检测到PLC处于RUN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