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X3U

楼主(2010-06-05):
各位工控精英,小弟在工作中遇到一个项目是这样的:
下面的辊上加编码器,辊是异步电机加编码器来控制的,带材走上面走,带材上面还有一个辊,上面装着刀具,是用伺服来驱动,现在的控制是:当我们设定一定的长度,就能准确的切断,下面的辊是不停的。
遇到问题:
1:选FX1N 系列的PLC 虽然有回原点指令,但是没有浮点计算
2:选FX2N 系列的PLC 虽然浮点计算,但是没有回原点指令
3。FX3U 是否有上面综合的功能?
希望朋友们给出好的建议,我在此谢谢了

网友A:
利用定位模块1PG

楼主:
1楼的意思是用:FX2N+1PG,那怎样控制呢?
1PG 里的参数可以变化的吧?
应为我这边的长度需要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