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马达的问题

楼主(2010-06-05):
步进马达的累计误差怎么来处理,相对定位和绝对定位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回原点清除误差,第二个问题自己看看手册就是了。

网友B:
请问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绝对是对于原点坐标,相对是对于上次控制点进行计算的,不管你采用哪种编程方式,误差的积累都是一样的,只有定期回原点消除误差或者设定误差补偿,误差一般都是有机械部分引起的

网友C:
依据1\2楼说的. 消除误差.是不是每次做完一个动作后,就回原点.清除这次动作的误差值呢?

网友D:
在原点时用D8140清零,绝对与相对选择的参照物不同,绝对是相对于原点而言

楼主:
恩,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