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0-06-05):
现在我需要把编号的程序读入到PLC里面但是读入的那个符号都是反白的是不可用的,但是能读出。这是什么问题
哪位大师帮忙解决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描述问题不清楚,猜想你的意思是编写好程序了,要写入到PLC里面,但不成功,
如果是这样,你编写好程序后,需要通过编程软件工具栏上的变换操作后才能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