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输入输出都配继电器隔离

楼主(2010-06-05):
请问plc的入和出都配继电器隔离 在输入端有这样的必要吗?

网友A:
输出配继电器隔离,一是可以提高PLC接点带负责的能力,二是可以减少因外电路短路造成PLC接点的损坏。有好处。输入一般不需要,除非输入线路长,干扰大,PLC不能正确识别,否则没有必要

网友B:
同意楼上所说,输入还配继电器?一般情况下是不必要的。

网友C:
输入没必要,输出应该要

网友D:
可能是电平转换,在很多控制系统中,为了防止干扰,输入开关信号采用220vAC,而PLC输入一般都是采用24vDC,所以用继电器转换,如果是24dc-24dc就没有必要用继电器了,如果plc都驱动不了的电平可能也驱动不了继电器的线包了

网友D: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FX系列的plc,
防止输入短路,保护plc的电源而做的

网友E:
根据需要,若有干扰或需要转换,那就接吧

网友F:
输入接的话会有延时的啊

网友G:
同意1楼的,现在很多传感器是NPN或者PNP的,再加个中继也没有意思啊

网友H:
同意1楼说法,一般PLC输入端只在抗干扰时才接继电器。

网友I:
PLC输入输出接继电器会降低PLC响应时间,是否需要接继电器因根据实际情况而确定

网友J:
在有些防爆电器设备中,输入用隔离继电器是必须的,但用的不是普通的继电器!

网友K:
除非是电平转换,输入是不需要的,输出一般可以加继电器隔离的,另外,继电器的动作频率一般都不高,高速的输入继电器是响应不了的。

网友L:
输出配继电器隔离,一是可以提高PLC接点带负责的能力,二是可以减少因外电路短路造成PLC接点的损坏。有好处。输入一般不需要,除非输入线路长,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