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5):
请大家讨论一下,怎样根据电动机的功率确定它由星形延时到三角形启动得时延时时间?有固定的公式吗?
真诚沟通,互通有无,共同进步!

网友A:
好像没有固定的公式吧?一般可根据负载情况来定。看实际情况。

网友B:
降压延时启动我经常设延时为8-15s
降压启动是为了电网电压不至于波动很大
在变压器的功率够大,电机的启动负荷重,一般不建议使用降压启动。只是建议,
根据P=UIcosØ来看,降压后电流肯定增大很多,电柜的空开和热继电器可能要保护跳闸
在规定中是不允许电机重负荷启动的,但是在现场中不可能每次都先降低负荷再启动电机吧,

网友C:
可以观察电动机速度运转平稳后再转换

网友D:
功率开方+4S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降压延时启动我经常设延时为8-15s
降压启动是为了电网电压不至于波动很大
在变压器的功率够大,电机的启动负荷重,一般不建议使用降压启动。只是建议,
根据P=UIcosØ来看,降压后电流肯定增大很多,电柜的空开和热继电器可能要保护跳闸
在规定中是不允许电机重负荷启动的,但是在现场中不可能每次都先降低负荷再启动电机吧,

星-三角降压启动的时间要根据负载而定,对于一些大惯性的负载60S都不算长,而且必须是轻负荷启动!

网友F:
太长了不好的,可根据电流表波动来决定。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G:
请参考公式:2倍根号下额定功率加4

网友H:
一般都为6只十几秒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星-三角降压启动的时间要根据负载而定,对于一些大惯性的负载60S都不算长,而且必须是轻负荷启动!

楼上反对他人的意见,我个人有所见解,对于型星三角启动转换时间来说,8--15S的时间在实际出发来说是比较有经验价值意义,也是多数人可以认可的。对你仁兄你个人说法在看负载情况下60S时间也属于正常,我个人有些不同观点:
第一:据仁兄所说的轻负载8-15S是可行。对于重负载就不行吗?
星三角启动,运用降压为主。在星型启动时电压虽然小,但是对于速度来说是不及三角型,那么在星型运行时转速过慢,而负载为重负荷时,功率小于三角,如果星型运行60S才转换为三角那么结果有两种,第一种就是电机发热过快或过高,第二种就是容易出现超负荷,因此,在星三角启动时的时间不宜过长,不管是在负载大小时转换运行时间不宜过长、

我个人赞成楼上所说的启动转换时间为8-15S(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作为参考依据)

网友J:
我长设定的时间是7S。

网友K:
我认为用钳形电流表测量启动电流,在电流降至谷点后就可以转三角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楼上反对他人的意见,我个人有所见解,对于型星三角启动转换时间来说,8--15S的时间在实际出发来说是比较有经验价值意义,也是多数人可以认可的。对你仁兄你个人说法在看负载情况下60S时间也属于正常,我个人有些不同观点:
第一:据仁兄所说的轻负载8-15S是可行。对于重负载就不行吗?
星三角启动,运用降压为主。在星型启动时电压虽然小,但是对于速度来说是不及三角型,那么在星型运行时转速过慢,而负载为重负荷时,功率小于三角,如果星型运行60S才转换为三角那么结果有两种,第一种就是电机发热过快或过高,第二种就是容易出现超负荷,因此,在星三角启动时的时间不宜过长,不管是在负载大小时转换运行时间不宜过长、

网友M:
首先不能重负载,其次是把延时时间调长一点,起动电机后,用钳形电流表测电流,在电流升至最大值后下降时的值即为延时时间!

网友N:
星三角转换时间计算方法:电动机的容量开方后乘以2再加上4秒就是启动转换时间了。
例如 11KW电机的时间就是:11开方后是3.3。3.3*2+4=10.6S

网友O:
我一般是设10S,都是轻载。

网友P:
我个人也同意9楼的说法

网友Q:
同意9楼的说法,一般情况下星三角时间不宜过长

网友R:
赞成8-15S,但也看具体情况,观察星平稳后在转角

网友S:
我一般设定为5——8秒。

网友T:
功率开方乘以2 ,然后加4,单位是秒

网友U(2010-10-22):
看电流,星形时的电流到达额定电流时,换三角形,调几次就行了,

网友V:
是空载或轻载的话6到15秒就可以的了,大功率的电机一般不建议重载起动,不然起动时间长,电机过热,

网友W:
一般8到15秒就可以了

网友X:
主要还是看负载,比如大型空压机阿特拉斯它的进风口开始是关的,等星三角转换过来后开启一般按 2倍额定功率开方

网友Y:
你柜上装有电流表吧?从启动时看电流表电流从大掉到正常运行电流。这个时间就是你的启动延时时间。很简单的问题无须复杂化。

网友Z:
我个人看法同意九楼说法时间不宜过长。否则电机会过热,搞不好会烧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