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10-06-05):
通过变频器使电动机低速运转时,电动机的功率是降低了,还是保持不变呢?

网友A:
肯定变了,工频以下是恒转矩
工频以上是恒功率,

网友A:
功率是降低了,但是扭矩力是不变的

网友B:
变频器工作是在0---50赫兹是恒转矩控制,50赫兹以上是恒功率控制。

网友C:
电机功率肯定是变化了,自己勾过电流较50Hz时有增加。

网友D:
V/F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随频率变化而变化的,
矢量形变频器是恒力矩输出的。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E:
学习了,原来如此,每天调试都没想过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