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求助:Q00CPU供电针脚是哪个?

楼主(2010-06-06):
本人最近淘得一块Q00CPU,按资料上说是5V供电,我没有电源模块和底板,我想把5V电源直接连到插槽上,可不知应接哪两个针脚,谁能告诉我?谢谢

网友A:
还是买个基板和电源吧,你总要接些输入输出模块吧,不然怎么用
三菱

网友B:
光一个CPU能干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是买个基板和电源吧,你总要接些输入输出模块吧,不然怎么用
对了没有基板和电源就是找到电源输入点也没啥意义

楼主:
我主要是用来学习,设备上的plc 不能随便捣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