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最近在学习变频器,有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0-06-06):
50hz以下做恒转矩调速,50hz以上做恒功率调速。这个是针对所有变频器吗?
变频电机的电压380v,频率50hz,但上面标着
恒转矩频率范围3-50hz,恒功率频率范围50-100hz
他这个意思是说恒功率调速时频率可以最高运行到100hz吗?假如是这样,那不是超过电机的额定频率了吗?
变频器做vf控制时,转矩和频率成正比,那恒转矩如何控制?
变频器怎么知道是不是通用型?

网友A:
这是个针对变频电机的,说的不是普通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