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马达带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10-06-06):
三个步进马达带编码器来做定位控制,三轴控制,最好有程序,谢谢各位了,一个也可以啊,我想知道编码器的程序的怎么写啊

网友A:
编码器不用写什么程序的,只是你要知道怎么使用高速计数器就行了.

网友B:
楼上说的对的,编码器确实不用写什么程序,但是高速运算指令一定懂用就可以的!

网友C:
步进电机一般是用来做开环控制,加个编码器做闭环控制,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呢?个人感觉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