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ETP7 V5.4 SP4的软件可以上载S7-200的程序吗?

楼主(2010-06-06):
刚使用西门子的
1. 请问SETP7 V5.4 SP4的软件可以上载S7-200的程序吗?
2. 可以在SETP7 V5.4 SP4中创建S7-200的程序吗?

网友A:
1、不可以
2、可以,使用源代码编辑器严格编写200支持的指令代码,导出为AWL文档,可以在Step7 Mcirowin中导入,但是事实上,你不用Step7而直接用记事本也一样可以编写AWL源代码文档。
Regards

网友B:
一个是S7-200的PLC,一个是S7-300的PLC,虽然都是西门子的产品,它的软件是不能通用的,不像三菱或是欧姆龙的,软件通用。

网友C:
不能用,西门子的不同的系列,必须用对应的软件才可以的。

楼主:
明白,非常感谢以上几位大哥的解说!!
让我少查找些资料,节约时间。谢谢!

网友D:
不行,S7-200要用microwin编程

网友E(2010-07-17):
可以肯定的回答你:“不能”

网友F:
安装V4.0 STEP 7 MicroWIN SP6就可以了,因为它才是S7-200的编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