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6):
请求威纶高手,我编一个很简单的程序下载到mt6070ih的屏上,第一次我用222222这个密码下载 能下载,也就是说能通讯上屏,但下载全是错误,有图片看,
当我第二次下载程序时,用222222这个密码是,通讯就出现错误,提示请检查密码和USB 下载线,必须用新的密码,比如333333,才能连上通讯,但下载还是错误,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屏上有什么具体的提示语吗?另外电脑里有些不常用的字体是不能在威纶里用的。有些西方字体是不能用来写汉字的。

网友B:
是不是系统参数有问题啊,字体用常用的例如宋体!

楼主:
我用的V345的版本,我的软件安装在D盘,程序编在E盘,可下载是却是下载D盘的,下面是下载的图片,请指点,谢谢

网友B:
看上面的提示好像是什么驱动程序、字体错误!你用的是比较高的版本应该没什么问题,你可以找威纶技术支持,服务挺好的!

网友C:
应该是电脑USB 为1.1的,换成USB2.0的电脑写就OK了,
东莞市宜和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ehetech.com

楼主:
楼上的大侠,能说的细一点吗,谢谢,是换USB线吗

网友D:
用U盘直接保存下载看看

网友C:
是换台电脑试试
东莞市宜和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ehetech.com

网友E:
线、包括电脑的USB接口都要是2.0的才行
三菱

网友F:
威纶MT6070IH屏可以用U盘下载,你可以试一下
严禁触摸高压电,一触即死,不死法办。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特别是6楼和10楼的大侠,你的指点,让我轻松搞定,一个多星期总算有结果啦谢谢

网友G(2010-08-01):
应是线的问题,我今天也出现这样的问题,后用U盘搞定的。

网友H:
只要你换台新电脑,哪怕是3000元的,马上就好,就是usb接口的和电脑配置的问题

网友I: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解决方法
1、USB下载必须是USB 2.0接口
2、数据线不要太长,\屏蔽线最好!
电脑如果没有USB2.0 接口可到科技市场买个USB扩展口就OK了!价格很便宜!
希望你也能解决!

网友I:
你也可用U盘下载,挺好用!

网友J:
我的电脑也是这样的,换了USB的下载线还是一样,但是在台式电脑上用那USB线没问题,是怎么回事,跟楼主的现象一样。

楼主:
楼上的,你的笔记本电脑的USB接口是1.1的,要下载必须是USB的接口是2.0的。线也要是2.0 才能下载,你
的笔记本电脑的USB肯定是1.1,那个接口是主板生成的,你的笔记本肯定是好多年啦得,
你用U盘直接下载,很方便的,不好,电话问我。QQ441658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