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6):
FX2N  PLC的数据寄存器,如D1600 它存储的数据是什么类型的数据,比如整数和实数。

对于单个数据寄存器D1600使用 MOV  K10 D1600  这样的指令,D1600存储的应该是整数10吧,还是实数10.0?

PLC中是怎样保存实数的?比如一个25.8℃ 的数据,要把这个25.8数据在PLC数据寄存器在保存应该怎么做?只用一个数据寄存器如D100行不行?还是要用两个,一个保存整数位的25用,另一个保存小数位8?

网友A:
轉成浮點數,就好了
能不能说详细点?
换你的回答来理解那数据寄存器存储的就是整数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实数有几位小数位,便乘以10的次方转换成整数来存储了。
是不是这样子理解的?

网友B:
怎么转法?
能不能说详细点?
换你的回答来理解那数据寄存器存储的就是整数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实数有几位小数位,便乘以10的次方转换成整数来存储了。
是不是这样子理解的?

楼主:
能不能说详细点?
换你的回答来理解那数据寄存器存储的就是整数啰。

网友C:
好好看看手册吧。
用flt指令就穿换成实数了。占用两个寄存器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好看看手册吧。
用flt指令就穿换成实数了。占用两个寄存器

沒錯!就是[FLT]這個指令.

网友D(2011-04-19):
老兄,K是10进制数,E是实数,用个数据装换命令就搞定了,或者直接定义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