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6-06):
有二个压力传感器输入、二个温度传感器输入,二个比例放大器输出,四个分别可调速度的变频调速电机2.2KW,开关量输入点30个、输出点14个,请高手帮助选择PLC、变频器、触摸屏、模拟输入输出模块各是什么型号,要求触摸屏能显示温度、压力、电机转速、及动画显示设备工作过程。最好能设计出模拟输入输出模块的梯形图。并估算整体造价。元件尽量选取三菱系列。万分感谢!!
我的邮箱
world@wooude.com
如设计合理并帮助本人设计制造调试该自控系统,本人愿支付一定的设计费用。

网友A:
用Q系列,8路模拟量输入Q68AD,f700变频器并在一起485通讯QJ71C24N精度高,15系列的屏,整体造价光硬件在3万

楼主:
谢谢1楼的朋友,希望能得到您更多的指教

楼主:
1楼的朋友,您说的是将四个f700变频器并在一起由一根RS485通信电缆与QJ71C24N联接通迅吗?四个变频器与QJ71C24N通迅时是否需要协议通迅,具体怎样设置及编程,敬请不吝指教。

网友A:
有两个选择:
1,仅用11系列屏,用通信模块,PLC直接程序控制启停和读写频率;
2,用15系列触摸屏读写频率,不要通信模块,PLC输出点控制启停;
看编程习惯,及成本控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