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脉冲数

楼主(2010-06-06):
以知一只旋转编码器旋转一圈输出600的脉冲,那么编码器1度输出0.06个脉冲,一个脉冲能走多长?如果知道滚轮周长是130mm,要设定100长的纸,它输出的脉冲数要多少个?请有经验的人解决

楼主:
请大家赐教

网友A:
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B:
600p=130mm,那么1mm=600/130个脉冲,100mm=600/130乘100,所得的数就是输出的脉冲数。
下载积分:+1(秋秋) 热心助人

网友C:
楼上说得对,学习学习.

网友D:
谢谢楼主无私,我先学习了

网友E:
以知一只旋转编码器旋转一圈输出600的脉冲,那么编码器1度输出0.06个脉冲,一个脉冲能走多长?如果知道滚轮(测速辊)周长是130mm,要设定100长的管子,它输出的脉冲数要多少个?如果一条管子压着滚轮(测速辊)直线运行怎样计算这条管子一分钟走过多少米?请有经验的朋友解决 。

网友F(2010-07-13):
你是搞数控的吗, 数控书上有, 你给的数好像不对, 编码器一转是600的话,那它转一圈360度, 600除360, 编码器有个一脉冲换算成米数的公式,完后在乘以100米,公式我忘了,我是维修发那可数控机床的,有高手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G(2010-10-08):
楼上的我顶你一下

网友H:
简单的数学计算而已,自己慢慢琢磨吧

网友I:
360除以600=0.6 每0.6度角发出一个脉冲好不好 130乘以3.14=总长度408.2 408.2除以600=0.68毫米/每个脉冲 100除以0.68=147个脉冲好不好,设定147就是走100mm了。

网友J(2011-04-12):
首先要统一单位,再来看走一单位要多少脉冲,有具体的公式的可查的,只是一时找不到,不好意思,还是你自己想办法查下吧
学徒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