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应用指令问题请教各路英雄,

楼主(2010-06-06):
三菱的有三段看不懂他的意思,那位能帮我详细说明外加例子, 先谢谢他了。

网友A:
三菱特殊模块写入和读出指令.
QQ:532904130

楼主:
谢谢楼上的, 能再说明详细点吗, 感觉这个是不是很难很多人不懂,就一个回帖,还好没有太多的路过

网友B:
TO KO KO HOOOO K1 (将H0000写入到缓冲存储器BFM#0中去,建立模拟输入通道《CHI CH2》)
写入指令 模块号 BFM 号码 源数据 传送点数
TO KO K1 D110 K4 (分别将D 110的数值写入到BFM#1—#4中去)
FROM K0 K8 T0 K4(从BFM #8—#12中读出数据传送到控制器的T0 中去)
以上我本人的理解,如有错误,请指出
下载积分:+3(yangyajiang)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