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三菱变频器与三菱PLC通信站号怎么设置???????????

楼主(2010-06-07):
多个三菱变频器与三菱PLC通信站号怎么设置 ,请教各位师傅和高手《〈〈〈〈〈

网友A:
设置变频器连续的三个站,再用PLC程序每发送一次改变定义站号的寄存器~~

网友B:
变频器内部设置好参数,外部接线用RS485连接.PLC编程对应相对的站号参数...注意..三台变频器不能同时运作的...因为不能同时发送数据到三台变频器.

楼主:
1。2楼,,你们有这样列子程序吗,,我想看一下是怎么编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