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与传感器接线?

楼主(2010-06-07):
各位好,小弟上周刚自学欧姆龙PLC,有个问题不知道自己的想法对不对,大家帮我看看? 我的意思就是:“不管传感器是NPN型或PNP型和CPM1A的输入接线时,都一样的接法”。不知道对否?附图。

网友A:
不一样的,你的图接NPN的可以,要接PNP的,PLC的COM点接负极就行了。
下载积分:+1(ymb1982) 热心助人

楼主:
1楼的大哥是否这样呢?附图。

网友B:
上图短路中
NPN com+
PNP com-

网友C:
如果 plc内部电源和外部电源 都不接地 上图就不会短路吧

网友D:
你是有心请教,不是在忽悠人。那就给你一份工程电路图看看
下载积分:+2(ymb1982) 热心助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楼的大哥是否这样呢?附图。
去掉你的+24-------COM的线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2(ymb1982) 感谢分享